板号为F80S华硕掉电

楼主(2011-06-21):
刚拿到手的时候19V大短路,Q8505   Q8514短路,换掉后开机掉电,测得其他电压正常1。2V和+VGA_VCORE没有, ,查8743工作条件,第四脚19V有,二十一脚二十二脚5V有,开机以后十一脚十二脚有3.3开关电压,其他地方没有短路,换了8743以后还是一样,开机有的时候0。2掉电有时候0。7掉电,拆掉Q8503,待机有0。12,量1。2V待机时有电压,开机以后还是一样的掉电,再拆掉Q8504,待机正常0。02,通电以后没1。2V和+VGA_VCORE,还是一样的掉电,现在怀疑+VGA_VCORE这一路有问题,上传图纸请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F80S MB_

网友:
待机0.12应该可以摸到哪里热了吧

网友:
那是因为把Q8503拆了,1.2V开关相当于打开了,待机的时候就有1.2V了,1.2V应该是开机以后才有的

网友:
你可以断开L8500看还短不短呀、、、

网友:
今天还在纠结这个,没头绪了

网友:
待机电压高 查待机电路啊

网友:
重点查PG信号吧

网友:
重点查没有电压出来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