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主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6-21):
请教各位,有几台台式机经常会出现奇怪的问题,开机一次没反应,必须要把电源拔掉,然后再插上开机就正常,请问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究竟身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结束时间: 2011-6-28 21:57

正方观点 (5)

主板

反方观点 (3)

电源

辩手:1 ( 加入 )

辩手:1 ( 加入 )

网友:
绝大多楼是开机电路问题,开机电路中的晶振及谐振电脑及南桥自身不良造成的

网友:
绝对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板开机电路的问题吧 怎么扯到电源去了捏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很多 换ATX电源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也经常遇到,求解中

网友:
要个BIOS,下载币不够了。

网友:
电脑不出奇怪问题还要维修人?

网友:
电源问题!很多品牌机电源易出此类问题,每次关闭计算机后切断电源,下次开机时就不会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