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6-21):
请教各位,有几台台式机经常会出现奇怪的问题,开机一次没反应,必须要把电源拔掉,然后再插上开机就正常,请问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究竟身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这种现象 ,有很多原因可以引起,没有一定的答案,只能一个一个检查了。 我才今天碰到一个这情况,是显卡问题引起的。、

网友:
我的是电源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是南桥的问题。什么开机电路呀,晶振呀,都是书本上说的,实际发现好多是南桥不良造成的。重植南桥或换桥即可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bios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电源问题,再一个是BIOS,

网友:
很简单,多围绕CMOS电路维修。大多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BIOS 设置 问题 你给设置成 上电开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电开机?可否解释一下。在BIOS哪个选项里?电源管理设置里?

网友:
我遇到过一种是V星的换了ms-5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POWER 项 After power loss   (power on power off power state )三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知道了,谢谢拉

网友:
学习中。。。。。。。。。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应该先换一个好电源试试才知道吧,如果换了电源还是这样,哪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了,先检查一下PW有没有3.3V,然后再测一下IO芯片有没有跳变吧!

网友:
换主机开关试试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源问题

网友:
供电短路了!!!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量下上电条件,先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