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6-21):
网吧有几台电脑经常出现开机不能连网的现象,不过把电脑关闭再重新启动就正常了,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电脑

网友:
遇到过,这不太好解决。因网吧内使用的网卡不全一样,交换机的问题也是有的。

网友:
这情况有很多解释了,进交换机看看日志分析吧

网友:
网卡问题的多。

网友(2012-05-12):
我的网吧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换独立网卡试下,我的就这样解决的。

网友:
把主板放个电试试,还不行的话从旁边的机子上拔条线给有问题的机子试下。
有时候交换机的某个口有问题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用别的机子的线还是有问题,那肯定就是网卡了,不过一般小问题放个电就解决了。
还有你的水晶头,用钳子夹紧些或者重做,应该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