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M2主板 NC68GM VER1.22不跑码

楼主(2011-06-21):
故障:不跑码..此板是从回收旧货佬那里收回来的.目测瞄一下.动过I/O..打各阻值正常.上电自动开机几秒又断电....再点几秒又断......测CMOS输出3.3V到跳线就拉低到1.4V.... 不正常,把I/O拆掉电压就正常.难道I/O不对...找一个W83627DHG上去...不自动上电和断电了.上负载测各供电正常..断电上U..不跑码....压桥.刷BIOS(在基地下的ZX-NC68GM),均无果,,,其他都正常,不知从何下手,...请各位高手或版主出来指教指教....有图纸上传的话更好...谢谢

网友:
我见过好几块这样的,主板尺寸很小,北桥上的散热片很小的,是C61芯片,但没见过用DHG的,有块用EHG,有块用TH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NF-8100...但是我换了一个好的EHG的I/O也不行...换上DHG的OK...

网友:
Bios不对?刷多个试下

网友:
这种问题 我觉得不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很少AMD的板子不跑U BIOS有问题的也大都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NF桥挂得多 个人觉得植球没什么希望 直接换个新料做上去试一下吧

网友:
应该还是IO没有换对.EHG.DHG.都不一样的.还是要他的原来的型号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换了一个好的EHG I/O上去也是自动开机断电.换上DHG的完全正常触发.......

网友:
o(︶︿︶)o 唉 现在基地的高手都沉底了,不肯出面啊..

网友:
是不是桥做挂了

网友:
你也说杂牌了 上哪找图纸啊 ,多换几个IO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I/O..我换了好几个EHG的。只有上DHG的就正常

网友:
建议你详细检测供电这一块,可能是那个地方短路引起的啊。

网友:
首先确定IO是否换对,另外NF架构的板子,多数是桥的问题,楼主可以加焊桥应该是排除故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桥已经加焊过。。。这板很异常,不是负载和U都能出CPU核心供电。。

网友:
额,,那就怪了,还是查查其他的问题吧

网友:
时钟正常了吗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E:

PCI B16:1.6V...

网友:
回复 网友F:

CPU 上的时钟 是多少V  主要测CPU 的 还有复位有没有

网友:
linyingchen
的帖子
时钟无。复位。PG都有:1。96V

网友:
两供电都到了吗? 看看主板有没有掉件

网友:
主板进修者
的帖子
这样子可能是时钟没正常引起的哦

网友:
linyingchen
的帖子
CPUCLK是桥直接发给的。。。。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先确认IO有没有换对 再其次就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多了

网友:
io应该是EHG的啊!!!很少DHG的!!

网友:
先看下少不少件吧,废品堆里的东西 很容易少件

网友:
垃圾老收上来的东西没那么好搞哦

网友:
压北桥吧 北桥虚汗的太多 ,

网友:
这应该是单桥主板!!

网友:
有时候上负载测不到时钟的。。。
先上负载测电时钟的耦合电阻。。。。在上真U测下有没有时钟。。。
确定没有的话。。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换了IO和做了桥都不行真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 期待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u的工作条件都是正常吗?AMD先换个u试试!

网友:
那个板子用的是THG的I/O 我用EHG的I/O换上去会断电 我现在的主板是跑E9 I/O发烫 换了I/O依旧 bios刷过i了 还是不行 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了 这位老兄有什么高见啊 给小弟解解迷津

网友:
杂牌主板刷的BIOS对吗,这样的主板修好也卖不上价吧

网友:
你把IO边上的排阻换掉,这个是我的必杀技。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总线都测过电压打过值了没,数据上一份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