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800PROM V:2.0 BIOS 资料

楼主(2011-06-21):
精英BIOS资料
文件

网友:
今天 拿到此板 有时跑D0 有时跑D2 最先 怀疑是 775CPU 座子 问题 。 精英的CPU 座最易虚焊了,就直接先焊了下 座子。焊后故障依旧 挡D2, 就开始 听报警声音了。 插不插内存 ,都不报警怀疑BIOS 损坏。直接刷了一个资料。刷后直接跑马 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