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DELL电源板想不通的问题。

楼主(2011-06-21):
今天修一台17戴尔的液晶显示器,故障为亮一下灯管就灭.心想肯定是电源高压部分的问题.拆开一看.是明基的电源板.果然,是高压部分的元器件烧了.很明显烧糊了高压部分的降压管和几个三极管.还有一路的升压管(C5707)也击穿了.那几个管子烧得都看不到型号了.而且修好高压部分也可能会不稳定,直接改高压条.当然,先试下4根灯管是不是好的.用测试四灯高压条点亮灯管,能很清晰的看到图像了.立刻开始改高压.先把12V断掉.(冷地到高压部分有个保险.我把这个保险给断了.肯定没断错的,FSB是用5VFSB的,)然后飞3根线到新的高压板上面.12V.地.开启信号也接对了.我当时也没试就马上接上驱动板和屏.一通电,指示灯亮了.但是灯管没亮起来.以为线没接好.仔细看了下.没接错啊.还换了个新高压板.还是这样.测开启信号也有跳变.量12V输出20V.5V输出正常.马上断电.在裸板测量12V和5V.分别是15.5V和5V.也算正常.不接高压条.接上驱动板.12V就变成20V了.心想驱动板肯定坏了.但是外接灯管.能看到清晰图像.说明.驱动板和屏是没问题的.换了个电源板去试下.一切正常.就想到是电源板的问题,是不是我断错12V了.想验证下.用这块电源板带个其他负载.又正常了.输出13V和5V.实在搞不懂到底是原因导致成这样的?谁修过这种情况的告诉下我啊.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能听明白,但是这种东西我是改一个好一个,你还是上个图比较好点。

网友:
你看你是不把反馈断啦,你在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的。这块板子是5V给光耦反馈的。而且如果是反馈出问题的话5V都没有高啊 就是12V高了

网友:
量12V输出20V.5V输出正常.

不是所有的通用高压板都能在12V以上的电压下工作的,在高压板前接一个稳压12V后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高压条是能够承载20V的。你说在高压条前稳压下电压。怎么稳压?加个1084吗?

网友:
哎.应该学学显示器...都看不太明白 ...

网友:
那就检查原板引出线是否正确,简单的判断方法是从开关变压器次级找出高压板供电,通过整流后的电感脚引出高压板电源,一般来讲,正规的电源板通往高压电路部分是会有保险的,标记通常为FB或FUSE,断开这个再试
PS:你这台显示器是用BENQ显示器改壳后的假DELL,不是真正的DELL显示器

网友:
高压电路并未启动 12v支路实际空载 空载所测电压值不能作为电源电路分析的依据

网友:
我同意楼上说的,反正差不多

网友:
是呀!是不是反馈方面出问题了呀!!

网友:
是不是开启信号接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断的就是那个保险。FB的黑色保险

网友(点评):
这个保险断了,后级就没电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没接上高压板都是一样。信号线是不可能接错的。因为我换过其他驱动板和高压板试过。都OK的

网友:
这么久,问题还没解决吗

网友:
没有呀  纳闷

网友:
什么型号,我修过E173FPB,不能用通用高压板。

网友:
估计你把反馈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