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EP2-X 开机不触发,能强开机跑马到点亮,就是走了不少转路

楼主(2011-06-21):
    接到此板能强开机 ,是INTER 芯片组。能强开机 证明开机电路有问题。查CMOS 电池电压 2.8V  正常 ,跳线2.9V 正常 ,晶振起振电压 0.29V 和0.46V  正常。三端稳压器 输入5V 输出3.3V 正常,再查开机排针一端接地,另一端供电端1.9V 异常,跑开机排针线路,供电端 直接连接在 I/O W83627THF-A 68脚上 ,IO 68 脚上面 也是1.9V  电压。直接先更换了IO ,换后故障依然是不触发。跑 IO  到绿线的线路。怎么跑也跑不通,头都整大了。然后又从绿线跑出来  经过电阻 ,看有没有接到开机控制三极管的,但是怎么跑线路也没有跑到 IO 上去。然后就开始仔细到处打量此板,开始判断会不会是南桥坏了。怎么也想不通了,又仔细的看了下板子。看到绿线出来的线路 往哪里走。跟着线路走 又开始用刀片   边走线路 ,边刮,走一处线路,刮开一处, 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用万用表打,看有没有不通的地方。这个线路一直走到 一个小圆孔 ,最后通过板子背面进IO 的。但是怎么用表打都不通,终于刮线 刮到两个点不通了 直接补好线。哈哈通了,插上ATX 电源 通电 能开机了。最先跑线路 ,一只在找开机控制三极管,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才明白  IOW83627THF-A  里面 集成了 触发器和反相器。是说没有开机控制三极管。原来是这样。早知道 在网上下载一个 W83627 的PDF   直接找到 接绿线的引脚。飞线就OK 了 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网友:
很多主板都没有经过三极管拉低电平来触发 的,你可能修的板不是很多吧,我修的板百分之八十是绿线直接到I/O,让I/O内部拉低电平。

网友:
呵呵 就是修的板子不多啊  IO  里面肯定 有个反相器卅,才拉低绿线的吧

网友:
是啊...我修好多板子绿线都是直接钻io里了

网友:
换了I/O触发电压没上去,又去查绿线,不知道楼主的维修思路是怎么理的

网友:
是直接 砖IO里 它里面有一个反相器的嘛。

网友:
xuexue学知识了。io到绿线一般可以直接相连

网友:
我跑线不行啊

网友:
还算是比较经典的不触发故障

网友:
一般 我修东西 都是先 不管 啥子思路之类的东西 ,拿到的板 ,有通病 先干掉他。 连换几个元件 不行 。就开始跑线路 。

网友:
对的啊  目测  是 最基本的  了

网友:
呵呵。。我和楼主的维修习惯极为相是。。。。。。

网友:
楼主还是蛮厉害的吗,一条线一条线的跑

网友:
测67脚是否正常先,再测绿线。如果按上电时序图应可以把此板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