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700不开机

楼主(2011-06-21):
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HPV3700笔记本,集成显卡,开机不显。看电流有跳变,但到了0.72A处就不动了,不亮机。拆机检查3.3V,5V有输出,按开机键测各个电感上电压都出来了。怀疑北桥和显卡集成一起的北桥虚焊引起的不显示,于是加焊北桥,还是不亮机。又怀疑BIOS问题,刷BIOS还是不好!用手摸CPU,北桥,南桥,发现南桥发烫,温度比北桥还上升得快!于是怀疑南桥坏了引起不开机,找了个南桥换上,开机了。此维修让我总结了:南桥也会引起开机不显示的问题!

网友:
肯定啊,南北桥,内存显卡过了才是CPU,南桥有问题,怎么接收PWERGOOD信号呢?

网友:
呵呵,本人刚学修笔记本,见笑啦!

网友:
LZ又见面了  呵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