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图CPU的供电

楼主(2011-06-21):
12V是怎么供给CPU的

网友:
12V  一般是经过场效应管中的上管 的D级.然后由电源控制IC 电源驱动芯片给场管的G级控制级电压 .S输出正确的电压  路上会经过一些电感  电容 ,这些是来叫这个电变得更适合CPU使用,,,,,,,然后就进入CPU座边上的一些 电感啦 电容啦,,给CPU供电...俗称 VCORE.......

网友:
直接通过MOS管的D级进,G级是由电源IC控制的,S级发出CPU的供电1点几V,

网友:
看你的板材好像是HP的板哦。

网友(点评):
哈哈,不厚道啊,侵犯我的肖像权,我要索赔100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可这个板没MOS管..

网友:
小散热片下边是

网友:
那些铝座子下面就是了,把散热片取掉就看到了啊 。

网友:
CPU供电是PWM模式供电的吧

网友:
做工好的板子MOS管都有散热片、、、、你那不是有散热片吗?就在那里的了、好好看看吧。

网友:
仔细找找就看到了

网友:
恕我直言,维修理论没跟上,一般来说PWM方式的CPU供电比较多,早期的采用多组供电的方式,后期采用的多项供电的方式

网友:
晕死 我还没见过没MOS管的主板呢,电容边的小散热片下面

网友:
这板应该是MSI的板/。。。。

网友:
在散热片下面

网友:
楼主太帅了竟然说没MOS管

网友:
  是 经过MOS 管转换的吧   有IC  控制管子轮刘到导通

网友:
散热片下面应该是。我遇见过这样的板子

网友:
刚开始都把我看蒙了

网友:
你是想说你板子好嘛  还是找不到供电的场管呢 ??????

网友:
你在找找,应该有MOS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