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不认网卡求助

楼主(2011-06-21):
最近几天打雷下大雨,每天能接好几台不认网卡笔记本,大多网卡芯片坏,也有防雷芯片坏,有的居然供电管短路,换了就好,其中ACER 4736ZG笔记本修了半天都没有修好,退给客户.问题这样:客户说打雷时在打游戏,不到十分钟不能上网.我进系统一看,能认到网卡,网卡图标打了一个大叉,接水晶头没有反应,重新安装驱动没有反应,卸下驱动重新安装也没有反应.拆机,上电测试,摸到网卡芯片烫厉害,订了网卡换上,居然一样,不会是网络变压器坏了,立马换个好的网络变压器,结果还是一样,只好对着图纸仔细量,网卡芯片供电正常,复位也有,示波器也无法打波形,因是千兆网卡,接口那边,12,36,45,78相通,无断线,网卡芯片到网络变压器也无断线,不过问题出在网卡芯片到网络变压器的电阻上同,如图: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夹着电阻测量,每次测量都是一样,好像是24,不过第三组LAN_MIDI2+LAN_MIDI2-和其它三组完全不一样,阻值好像是47,不会是电阻坏了吧,拆下来量,没有问题,那不会是C1965 C1969坏了,拆下来量没有短路,换了问题一样,难道是料板网络变压器坏了,不可能啊,拆下来时量,一边是每三组是相通,另边都是相通,尝试从网卡芯片脚飞线网络变压器,结果还是打叉,请问各位高手,我修这板的思路和方向是不是错了?请指教.此板板板号为LA-4495P,无这样图纸,参照KALG0-++LA-4493.

网友:
我手头上有个和你一样的本本,也是网卡问题,但是比你的好点,就是挑网线,用我店里有的网线都是好好地,用其中两个都是打叉,插网线和没插一样,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太奇怪了

网友:
通电待机看网卡芯片还烫不、、、烫就有短路了、、不烫在检修了、、、

网友:
查看网卡供电 时钟 到南桥的电阻有没有开路

网友:
网络变压器的替换原则是必须型号一样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