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复硬盘错误

楼主(2011-06-21):
有只硬盘在第二分区扫出有多处错误,影响第一分区也装不了系统。请问用什么软件修复硬盘错误呢?

网友:
我用它!
DiskGenius

网友:
dos工具箱可以的,错盘分区器

网友:
把硬盘试试全清零,这样比较好.

网友:
用HDD Regenerator 修复bad  sector吧。
low level format 也可以修复
好多软件可以修复, 不难
我用 Hiren BootCD

网友:
先用MHDD扫描几次,擦除几次看还会不会有这么多呀,一般的逻辑坏道是可以擦掉的

网友:
修复不怎么好,全盘格了再装吧

网友:
清楼主说明是什么错误啊,再决定用什么样的软件,

网友:
是低格,那样才有效 可以用专门的修复软件victoria_4.2汉化版  或是mhdd   或是DiskGenius 扫描坏道然后修复即可
用HDD-Regenerator效果更佳  理论上可以修复物理坏道

网友:
用DISKGENIUS分区,将有坏道的地方隐藏,把系统装入好的分区

网友:
用DISKGEN分区看一下可不可以修复

网友:
未用过HDD-Regenerator,试一试

网友:
先弄清是什么错误再对症下药。

网友:
推荐先全盘格式化,看效果怎么样,如果实在不行,那只有进行低格,但是需要很长时间,如果硬盘太旧或者太小,推荐换掉

网友:
说实话 要是你里面有重要资料最好还是换硬盘把资料考了  就算你修复好了  还是容易坏 万一坏了 你就得花大大的钱去数据恢复了

网友:
用DOS进去分区修复就可以了!!记得保存啊

网友:
找一个分区工具 把坏的部分 隐藏起来  或者 屏蔽了  都可以的啊

网友:
少的话可以把他隐藏或屏蔽掉,,多的话  换吧

网友:
全盘格式化在从分去

网友:
用MHDD多扫几次,修复,如果不能修复的话,剪切了也行。建议有重要数据的话,调出来,还是换硬盘,免的以后麻烦。

网友:
用万拓的MAXTOR软件低格一次,之后将硬盘分一个区.格化一次看还有没有坏区.如果没有坏区那就是逻辑损坏.如果还存在坏区,那么硬盘你要做好换的准备了.

网友:
你要弄明白硬盘之前发生过什么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硬故障能软修复么,换硬盘

网友:
在DOS环境下运行MHDD、、、第1.3.4项选为ON。。无限循环修复坏道,知道修复为止~~~

网友:
低格吧,低格可以修复一些错误

网友:
是什么错误呀. 要不是坏道的话应该重分下区就可以吧.

网友:
全盘格试化吧。

网友:
用diskgen先扫描一下看看吧!遇到这问题偶都是先扫一下如果没错误的话保存 退出 然后硬盘重新格式化分区!不过如果硬盘已经出现错误个人经验硬盘用不了多少时间了。暂时用用还行  还是换吧

网友:
你要说明白是什么硬盘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