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求解!笔记本有检测卡没有啊?

楼主(2011-06-22):
各位大侠好,我是新手,请教给问题,
笔记本
有检测卡没有啊?
笔记本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吧 ......

网友:
楼主 笔记本也有检测卡和假负载。

网友:
有啊 论坛商城里就有卖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用问吖,佩服,肯定是有的啦,不过有些老的机器不支持就是真的,

网友:
真不好意思啦,我新手,才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惭愧哈,只有多问,多了解啊

网友:
比较老的笔记本 四五年以上的都支持PCI检测,直接插上就可以跑码,但有的机子不支持跑码 四年之内的本(也就是07年以后)的本本大部分都是插无线网卡槽(好像也叫MINI PCI插槽)插上后还需要延伸出几根线(具体几根我不清楚.因为我也不会接)焊接到BIOS的PIN上 才可以支持跑码

网友:
有撒,诊断卡。cpu+内测的假负载,全套的。但是有的诊断卡,不能用。需要自己飞线

网友:
有 不过都是老机子能用 现在的新笔记本都不基本用不上

网友:
有,不过在我这有那种老本本上的新本本不能上 不知道还有新一代的吗

网友:
检测卡 有 我们都用的是 直流表 也看出个大概了

网友:
有的啦,假负载,检测卡,都有的。

网友:
这个真的有

网友B:
e嗯应该是有 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检测卡,假负载,都有的!

网友:
检测卡是有,我买了张,就算电脑是好的,也不跑码,只有少数机器会跑,感觉没用

网友:
有也难找,就算找到也贵的要命,还不如用万能表

网友:
tang723rong
的帖子
买一个,很便宜的啦

网友:
呵呵,也就是说,现在的新本本基本上都不能用检查卡了啊,那用什么能检测开机情况呢?

网友:
这个可以有  假负载还有内存诊断卡什么的,不过老机器现在是不能用了  而且CPU假负载还要分迅驰几代的

网友:
诊断卡? 大多数不支持的

网友:
笔记本跑码貌似跟台式机不太一样 ~~~用的少

网友:
有把``我也是新手~~楼主要是不嫌弃偶只是少的话不妨加个好友一起学习 啊`~我刚刚开始学QQ645480944

网友:
笔记本也有专门的检查看,那种迷你pci。当然检查还有用电流表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