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s2h 开机电源转一下就停机

楼主(2011-06-22):
电源边的U86,元件型号是6545,从别的主板拆了一个,换上就点亮开机正常工作了!!

网友:
呵呵,看来问题不大。你是怎么查出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行的镊子短接电源接口绿线开机!6545过热

网友:
这个元件有什么作用。

网友:
好像是 是充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6545是技嘉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