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独显无显示,INTER的CPU

楼主(2011-06-22):
开机电流到2。01后,屏幕无显示,但是有背光,也就是白屏,此时测得屏供电22、23、24有3。3V的电压,33亮度调节和34角背光开启都有3。3V的电压,根据屏线,测得12角到19角8根信号线,阻值都在473左右,通电测8根信号线都有1。2V左右的电压,以为是屏线坏了,取下屏线测都是通的,外接正常能显示的,是不是显卡问题还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先把显卡做了啊。。这个机器谁都知道问题在哪里的。。。除非你点特别背。。。

网友:
经典现象,显卡问题,取下来重做下,最好是换掉

网友:
显卡的问题,可以直接做显卡,通病,做好显卡改一下风扇转速 这机老热

网友:
电流2A多。你电池也插着的啊

网友:
   多是显卡的问题。这个机器什么问题可能都会发生

网友:
这个直接做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你可以看一下屏接口上面的保险有没有坏,如果保险坏了也会白屏!

网友:
先按通病显卡处理,加焊不行的话,就换一个。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也不能排除屏 找个屏换下试试

网友:
都跑到2点几A了。。。。肯定是显卡啊。。。

网友:
问题应该还在显卡那啊  换一片试下

网友:
显卡的问题啦

网友:
一般这种机器电流能跑到1.7左右就直接干了显卡在说,,,不行在排除别的问题

网友:
差分线应该100左右才对吧,楼主473多了。

网友:
建议你查一下38脚 DCBATOUT 看看那里有没有电压 应该有。3.3V哦?

网友:
显卡的问题啦
没有错

网友:
换显卡肯定好

网友:
这种现象好多,先把显卡取下来做一次,要是不行就换个新的显卡。

网友:
学习了,在这里来挣点积分,要下载东西。谢谢了

网友:
显卡问题阿

网友A:
我今天就修了这一种的,显卡取下来重植珠,然后加焊了北桥就好了,

网友:
先换一张屏试一下,这个不麻烦吧!然后再bga显卡,最后在去查电路。
话说这个现象是显卡故障的标准现象。

网友:
直接把显卡干掉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压一下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