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LOGO死机

楼主(2011-06-22):
今天客户一台T400的机器,开机LOGO死机,光驱,硬盘,都拔了。还是不行。刷BIOS,故障依旧。怀疑是南桥问题,在侧USB对地阻值时发现是,USB接口插针短路了,拨开好了。最后换了接口,测机一切正常。
刷BIOS

网友:
呵呵 。。楼主还真是细心啊

网友:
。。这种事我也碰到过,当时也没告诉客户,直接留机检测报价。。

网友:
这机器U口设计的问题,都搞过好多台这样的了。

网友:
T400、还有R400 我也遇见好几台是因为U口至卡LOGO的

网友:
r400 t400通病

网友:
细心啊,这个机子好多挡LOGO的都是USB接口出问题的

网友:
没错,上次我也碰到过,不过也是后来才发现的,现在USB口坏已成这款机的通病了。

网友:
运气好没有把桥给烧坏

网友:
通病了,烧坏南桥的少,有保护电路

网友:
有加经验啦

网友:
好帖子啊 不能盲目的搞南桥

网友:
以前在哪遇见过 呵呵 细心啊

网友:
这些都是通病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啊。一样的

网友:
板子到手,仔细观察外观还是首要的事情。

网友:
USB接口短路造成死机,看来还得仔细观察,一不小心还会判断为南桥坏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不过这口不好找啊,跟T6的机器还不一样

网友:
现在U口怎么这么多坏的呀。

网友:
这种故障须要的是细心,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真的是这样好的啊,有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想到而已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和你这故障一样的  也是开机死机 还是usb 的问题  拨开就好了   但是就是必须换t400 原版的接口  我换了一个 一样的  不行  最后买了个  一装  OK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只是换了一个USB,因为是两个组合在一起的嘛,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电压和数据线组值都正常

网友(点评):
哥你的头像让我有想打人的冲动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蓝桥,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 是USB    差点就做桥了

网友:
要; 问 听 看 测  再动手  这是T400通病

网友:
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网友:
那你们遇到这种怎么搞好的呢

网友:
这样啊  学习哪里 谢谢楼主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