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 暗屏 飞线修好 上图

楼主(2011-06-22):
高压条3.3V无,测过系屏线断裂。 飞线连接, 装机启动,屏幕亮了。

网友A:
太老了吧
我们都知道了
现在貌似没有一个人修这本了
收顾客60元还嫌贵。那就让他报废吧,中国社会,就是这。改淘汰就让他淘汰吧

网友:
研究研究,纯属兴趣

网友:
控制信号你是从哪里飞的,能上个电路图不,然后的话这个保险吗,会不影响其他的信号和电路

网友:
T22的屏线是很容易出现断线的,现在也不好找,唯一的方法就是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屏线分之那里有个弯弯的红线断了。脱开能解决

网友:
虽然是老机子,但图上得很详细。

网友:
很不错很适合我们新手

网友:
总算看到图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也许用的上。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飞线那么麻烦,只需把高压板上屏线接口的1脚和3脚短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老了吧
我们都知道了
现在貌似没有一个人修这本了

新手          看不线懂啊

网友(2011-12-21):
太好了,终于可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