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本本怪问题!

楼主(2011-06-22):
有个宏基本本忘了型号,故障现象是这样:冷机按下开机键过3-10分钟机器才触发点亮机器,然后关机再开ok! 但过几分钟后在开按下开机键过了一两分钟才反应,当然有的时候不定时。请教下大家,给个思路!
问题

网友:
顶个!大侠支招啊!

网友:
我这里有个ACER故障更怪,外接显示,内屏显示.居然显卡挂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以前我碰到过DELL上也是触发延时要等一分多钟,我换了个南桥还是不行, EC换过不行,一直没搞懂什么问题,如果BIOS参与触发,会不会跟BIOS有关系

网友:
查查与开关机有关的信号
PWRBTN SLP_S3等
先要划清、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BIOS 电池没电也会导致这个现象。楼主可以看看BIOS 电池有么有电。

网友:
遇到过 hp的机器这样 不明白什么问题 望高手解惑

网友:
只遇到过主板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