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主要测试点

楼主(2011-06-22):
我想知道笔记本有几个主要测试点,及测量方法,请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主要测几个电感是否短路,CPU和显卡电感阻值比较低

网友:
公共点电压,各大电感电压,IO晶振电压,南桥晶振电压,时钟芯片晶振的电压,

很支持楼主的说法!

网友:
问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呀。太多了。要测试的。还要看你的故障

网友:
这问题可大可小,测试点只能分部分讲

网友:
主板不一样,测的地方也不一样呀

网友:
说得也太具体了

网友:
一般就是待机的一些工作条件和主板的一些主供电

网友:
想回答你这样的问题可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明白的了。

网友:
测试点只能是相对应什么问题来测试了。板上的每个点都可能是你的测试点了。
比如,一个电压没有出来,你就要测供电芯片的V+,VCC,REF,EN,等等,要是不跑CPU,你就要测,各组总线,PLTRST,HRST,时钟,还有PG信号等等了!

网友:
测公共点,CPU 内存,南北桥的供电电感有没有短路

网友:
每个主板的测试点不会在同一个地方      测个大电感是否对地   不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要分几种类型来讲了

网友:
学习下,都是主要先查vcc总供电

网友:
各电感电压,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首先测量DC_IN电压,再测试ALW_5V和3V电压,再测试IO电压个点。最后确认南北桥的供电,还有就是RST电压。这些电压正常才能开机。

网友:
四大要素:电压,时钟,PG,复位

网友:
这跟台式主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台式主板我不修,因为不赚钱,电路没有笔记本复杂很好修的啊。也就那几个电压。自己找图纸都能测量。

网友:
看电路图,跑线路 量重要的电压 电感等

网友:
要量的太多了,有时就一颗小电阻能整死你

网友:
笔记本的公共测试点
我们在修主板的时候 大家都是测量主板上的各个MOS  修笔记本也是如次
第一个测试点 保护隔壁测试点
MAX1632
22脚位: 如果这个脚位有电压 就表示适配器  经过隔离电路 MAX1632正常
第二个测试点 待机电压测试点-

开机引脚的电压 是开机引脚 请看清楚啦  如果电压是高电平 就表示待机正常
第三个测试点  开机电路测试点
开机引脚的输出端: 我们按开机的时候 如果  电压有0---5的跳变 就表示开机电路是正常的
 F+ l第四个测试点  系统单元电路
3.3V5V 的电感线圈 一般位置在MAX1632 隔壁  如果正常就表示 以上的几个步骤都是正常的;

第五个测试点 CPU 单元电路
h
测试点为CPU 的供电 电感线圈  如果这个正常就表示 以上全部正常
这个几个实测试点也是 我们测量电压正不正常的点位 也是我们测试短路的测试点  其中一个电路有短路 就无法加电 /
有不清楚的可以留言 谢谢

网友:
那你先说何为重要何为不重要呢??

网友:
学习中,说的都挺好呀!

网友:
学习了!培训学校真的学不到东西啊1

网友:
不同故障不同的测试点!要从故障点入手!

网友:
VIN 3V PCU和 5VPCU还有CPU_CORE, 1.05V,1.8v sus, 2.5v ,SMDDR_REF,SMDDR_TER

网友:
要怎样去找公共点阿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
主要还是测电压,时钟,PG,复位    但有些难了,  首先测供电吧,主供电  3。3V 5V电压有没有产生  能产生  基本都能开机 其他  都是信号  特别  难修

网友:
怎么没个具体点 的回答啊

网友(2011-07-22):
我也想知道的或。希望有个达人能不厌其烦地把这些详细地写出来。那就太好了。

网友:
首先要看是什么故障,在考虑测试哪些

网友:
楼主说的比如是哪些测试点啊?

网友:
能看懂时序和图纸什么都好办,重点还是会判断故障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