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4 AM2L 复位不过U

楼主(2011-06-22):
映泰NF4 AM2L 主板复位不过U,假负载CPU供电1.5左右,上U后CPU供电只有0.9V,桥、内存供电都正常,BIOS我也刷过了,没办法把集成桥加焊了一遍还是一样,有5快一样的板子,问题都是一样,那位高手指点指点,急、、、、、CPU供电IC是ISL6566

网友:
我帮不了你,我不是高手。

网友:
首先看下你U上的是不是过大,NF4的通病是桥容易虚焊,你测量PCI-E阻值和PCI阻值应该可以测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假负载好像没有这个功能的,怎样测量PCI-E阻值和PCI阻值的

网友:
NV的桥,复位的话,我一般是先干桥先,虚焊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