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GC 问题主板拆网卡 终于跑马。

楼主(2011-06-22):
      新手维修,遇到一块问题主板(盈通CI945GC):

     触发正常,但一上电跑码不正常,跳跑到30,C0都没跑。没有复位,触摸到网卡和1117很热,于是把网卡拆了,把1117也换了。

      上电跑码,过26,心里乐了,可过不了50,卡在主板LOGO不动,我想应该在检测网卡,但手上没这种料啊。

论坛的前辈有没有方法屏蔽网卡啊。
还有现在这块主板要加电2次才可以跑码,第一次1秒就关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了。麻烦了。

网友:
BIOS里可以禁止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进不了BIos,都说卡死在这里了~~~

网友:
进不了bio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对啊。有没有方法焊接硬屏蔽网卡~~

网友:
直接去掉网卡。插pci网卡

网友:
拆了网卡可以不关网卡吧,上次有张主板也是不亮,拆了网卡就好了。直接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去掉了。但是过不了50,卡在LOGO那里死机,是北桥虚焊还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刷bios看看。最后搞桥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网卡坏了 南桥可能也有问题,先刷个BIOS,最后干桥

网友:
楼主不用搞其他的了,可以确定是南桥坏了,1117发烫很多时候不是本身坏了,而是因为南桥有短路现象,不信你可以先确定是不是1117坏了。

网友:
刷BIOS 可以试试  看USB 2 3 短路没 先初步判断一下南桥

网友:
南桥 的可能性大啊!!你用手摸了一下南桥 的温度是不是有点烫!

网友:
网卡旁边还有个8个脚的MOS管,你取了试试

网友:
这种垃圾板,好像有硬跳线关闭板载网卡的哦。

网友:
还是觉的南桥可能性大一些  一般1117坏都是南桥都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想问下  1117热说明南桥有问题是不是因为南桥有待机电压3.3的原因

网友:
南桥挂了把

网友:
网卡、,取下网卡后有没有把焊盘清理干净?声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