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个自动重启的电脑

楼主(2011-06-22):
客户拿来机器的症状是开机后自动关机,稍等一会儿后,自动开机。首先判断出不是软件的问题。因为若是软件的问题,会是关机后马上就重启。首先我把开机插线pw ret都拔下来,短接开机后,问题不在出现。这样就断定是开关的问题。给他换了一个开关。ok。从这点看出来,很多问题不要想得太复杂。

网友:
开关漏电了,,,

网友:
LZ以后能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啊 很仔细不错 建议新手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情况,我在网吧的机子上碰到最多。

网友:
我还以为是什么疑难杂症.

网友:
有时,有些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却就是给自己崩着的神经搞复杂了!

网友:
挺聪明的嘛

网友:
短原来是开关路了

网友:
有时候开关卡住了的都有 小毛病细心点就能解决

网友:
着重在思路要清楚。

网友:
现在的机箱生产太垃圾, 上次装机子,都装好了,风扇转了 不显示  把我郁闷的,弄了半天是机箱开关的问题,   我X了,  拜浪费半个小时 还得卸 在装

网友:
开关质量也太次了

网友:
开头弹不起来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这是维修的基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