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bond的IO wpce773 与 wpce775 替换问题

楼主(2011-06-22):
各位同僚,小弟在修一个hp g60 和 一个dell 1440的机器,
都是怀疑io坏了,他们都是用winbond 的 wpce773.
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只有 wpce775

请问能替换么?winbond的IO wpce773 与 wpce775 替换问题

网友(点评):
原料代换。。。那两个I/O是不通用的

网友:
查查引脚定义!如果相同可以替换

网友:
不通用不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