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 使用20分钟就死机

楼主(2011-06-22):
集显ATI AMD 如题 用小散热器对着主板吹使用时间会长点 但半个小时还是会死机 请遇到的师傅指教啊 谢谢
使用时间

网友:
先清理下 ,在改下风扇试试

网友:
检查风扇没?换过CPU没?如果都换过,那就看是哪个桥虚焊了

网友:
CPU 换过了 不会是风扇问题吧 我用两个小风扇对着吹也不行的

网友:
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集成显卡 南桥都加焊 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