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方正R350 做不进去系统

楼主(2011-06-22):
方正R350 做系统蓝屏。XP WIN7 想到的办法都用了 都不行。 那位大哥指点一下
win7

网友:
几根内存啊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的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查硬盘看看吧

网友:
系统用安装的方法试一下,我昨天碰到ACER的笔记本,用了好多版本的GHOST怎么也进不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