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自己查出来的台式机开机过程!!很详细

楼主(2011-06-22):
1、、接试电,电源紫色线(sb 5v)给主板供电(待机)
2、、按下power键(开关键)
3、、按开机键→低电平ps on→拉低电源的绿色线电源开始工作(开机)
4、、电源工作100ms到500ms后输出一个 power good (电源好信号)
5、、主板的控制电路收到此OK信号后→送到cpu vid (电压自动识别)
6、、识别出电压后电源给cpu供电(引脚为cpu vcc          amd和intel不同)
7、、同时此power good 信号会传到时钟(当然也会有供电要不会工作呵呵)
     时钟开始工作发出频率
8、、当SB收到power good和时钟后会产生一个信号名为“pci rst #”(可以理解为复位)
9、、当NB收到前面的pcirst#信号后,会发出一个cpurst#信号给cpu(同上)
10、、cpu在收到时钟和cpurst#后,cpu开始工作
11、、cpu工作后会发出一个固定地址代码为“FFFFFFF OH”(CPU硬件识别)
12、、这个代码地址直接指向bios入口地址
13、、然后此信号通过FSB(经典的总线)的A线到NB(上面忘记说了。我们以intel为例)
14、、在通过DMI的A线到SB、在通过LPC(老式的总线为ISA总线)到bios
15、、bios在调出各个硬件的地址。然后原路通过D(A为地址线  D为数据线)线
16、、然后cpu在按照接收的数据开始一个个执行(自检开始)

自检过的过程大概为

cpu→→ROM→→MB→→CMOSRAM→→SIO→→PIO→→AGPCARD→→KB→→FDD→→HDD→→CDROM

CPU→→内存→→主板→→bios→→I/O→→输入输出→→显卡→→键盘→→软驱→→硬盘→→光驱

最后是系统自举过程(又称为引导记录)

下期为大家奉献系统的软启动(windows启动过程)。欢迎高手提意见或者纠错

此贴为申请转正。希望各位多多评论。以后和各位一起进步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哦  要是是笔记本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