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独显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1-06-22):
今天接手一个二修进水的IBM SL400独显的机器 拿来的时候不触发 待机电流偏高 经检查发现上家将BIOS芯片装反导致 焊好以后 可以触发 电流到1.2左右不变了  用示波器测试LPC 上面有波形 感觉是不过内存  为了确定一下  接LPC诊断卡  当D4 更换内存无效 打内存槽地址线 数据线阻值都一致 怀疑北桥有问题 换了一个 还是这样  查北桥周围的电压 电阻 电感没有发现异常的 将BIOS刷新还是这样  系统管理总线没有检测到异常  现在没有思路了  求斑竹帮忙看看啊

网友:
你看是吧有什么忽略掉的,换个U试下,如果不行的话,我建议做下显卡,电流都到了1.2A,个人之见

网友:
同意楼上 之前巴内存槽仔细看下

网友:
独显的机子可能是跟显卡有关  但是此机是别人修恐怕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BIOS都装反  难免不会有其他 建议仔细观察

网友:
你查查BIOS相连的电路,是不是哪装反了BIOS有关。

网友:
楼主说是进水机的话,还是先仔细看一下主板有没有哪里断线了。或元件腐蚀的。

网友:
看下有没有安全芯片

网友:
你有没有上两根的内存试一试啊,上内存两个槽子都试一试。

网友:
会不会BIOS装反了,BIOS资料损坏了。。。

网友:
还是认真检查下进水的地方吧。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了

网友:
学习中,觉得可以刷个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