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A 进系统后莫名其妙死机

楼主(2011-06-22):
接一个联想昭阳E43A的笔记本,是死机的,开始以为是系统坏了,就重做系统,但是做一半就死机········
后来换了一个南桥芯片,在做系统,就做上了,但是近系统后就莫名其妙的死机。。。。然后换了几个系统但是还是死机。。。然后又把显卡芯片做了一遍还是不好, 就把EC加焊了一遍,但是还是不好。。。。然后就刷BIOS后就通电黑屏不显示,就把原来的刷上去,最后又把北桥搞了一遍还是不好 就差换主板了啊 请高手解答!!!

网友:
帅哥,你换硬盘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 内存 CPU 全都换过

网友:
本子现在已修好  但是有的时候一个多小时也不死机  看电影玩游戏都还不死  但是死起来  那五六分钟能死七八回····

网友:
呵。。难缠的问题,还是换板快

网友:
估计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绝对不是bios问题,楼主可以用示波器打所有关键电压波形看有无杂波

网友:
现在已经排除BIOS问题  现在本子已经修好  但是本子有的时候一个多小时不死机 玩游戏看电影都不死    但是如果死机的话你就是开机没动它就死了

网友:
那你换个其他版本的系统

网友:
楼主  修好了?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以前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绕的圈圈比你还多,最后换CPU供电IC好了

网友:
会不会还是南桥不行啊?

网友:
还是BIOS 资料有问题

网友:
或者是你是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
还要死机也能叫修好吗?你怎么修的?
估计是硬盘或BIOS问题。

网友:
看看供电稳定不·用示波器打打··时钟·总线··都稳定不·这样问题慢慢搞·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