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看看这个芯片需要几个条件他才工作啊?

楼主(2011-06-22):
(图片)

网友:
2  3 4   8  17  18  20   25

网友:
B+     LOD3,.5       shd#  VL   BST     REF    DH3.  5     on3.5

网友:
B+          LOD 3  5         SHDN)自开机芯片(3.3/5V)
或是保护隔离(10V)。大于等于2.6V的称为高电平。
REF     参考电压(2.5V),如果有短路,此电压会被拉低
DL>DH、BST<VL,MAX1631会自我保护不工作
VL            线性稳压输出(5V)
BST3 BST5()  激放供电(大于5V)
LX3  LX5 (  交换接点,相当于检测
DH3 DH5 高端驱动(高电平)
DL3  DL5  低端驱动(小于DH)
ON3  ON5   这是 先后顺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LOD 3 5 这是一个什么信号  望解答 谢谢

网友:
芯片工作是动态的。条件都正常它也不一定就工作。

网友:
应该是个检测反馈信号

网友:
一般正常情况,有v+,shdn-和on3、on5,就能工作,有ref,芯片基本正常。

网友:
一般都是有供电后  有开启信号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这是一般规律了楼主。大多芯片都这样

网友:
不要看工作条件,有时工作条件都具备了,还是不出3.3V和5V的,也不能就说明MAX8734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