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RSB780主板跑EE、D1、D2不亮?

楼主(2011-06-22):
主板:ECS   RSB780
故障:通电检测:供电、时钟、复位基本正常。检测卡跑EE、D1 、D2停此。就不再走了。初步认为是桥到CPU后再到内存指令不再进行,CPU座并旁边有几个不知道是MOS管还是三级管的模块有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对不?如图:

网友:
这板子是单桥的,挡内存的话就是桥的问题,加焊一下桥就OK了。

大哥,这个是AMD的 不是NV的 不一样的
档内存查CPU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看了没有啊。我上传的有图片啊。怎么让你一说就变成单桥了呢???

网友:
不是么?我只看到一个桥啦

网友:
典型的内存没有过完、、选看看是不是内存槽有虚汗、、还有你说的又供电、时钟、复位是什么的、内存的吗?要讲清楚、、都看了就只有做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只一个吧。看到了吗?内存插槽没问题啊

网友:
这种板子 不牢固 轻飘飘 一弯就像要散架    杀桥立马见效果  !!

网友:
此代码此板 以前修过两块这样的 一块是 桥空焊加焊桥后OK  一块是BIOS坏刷写了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点不太明白,怎么会和BIOS有关系呢?桥吧还有可能。能说下你的思路吗?

网友:
兰州别忧郁。直接干BIOS。 因为我这有块映泰A780G M2+SE 的板也是一样。EE、D1 、D2
  我刷了一个可以显示,但是集显黑屏。独立可以。

网友:
此板已经修好了:那就是内在主板短路。引发高电平,从而导致出现此故障。经补焊后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啥是内在主板短路,引发高电平?

网友:
不明白这个问题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懂你说的是啥,你的维修思路太模糊了,问题叙述的也模糊

网友:
内存PC板下的线路出现了故障,才倒置的电压被拉为高电平。出现D1 D2不亮。补焊后总是解决!!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
很明显的内存工作不正常咯 电压没查仔细 一开始就能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