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1解锁求助

楼主(2011-06-22):
芯片内容已经读出来了,不知道哪里是密码,请各位高手帮忙 ,是那个 .OHQ么?

网友:
不在这页,在下一页

网友:
刷一个资料上去,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330和340  红色这部分都改成00么? 我已经改了,上板开机不亮了,改完要不要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qq 14679428 帮帮忙

网友:
现在开机图像卡在THINK哪里不动了,亮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资料损坏了吧

网友:
从新刷个程序进去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资料么给发个或者QQ14679428  14方屏的本P24S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