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z-mx

楼主(2011-06-22):
相机不在,上个公图吧!
上CPU上电跑D0,上CPU的左边上下管正常有12V也有1.3V,
内存有1.8V供电。                                     PCL供电+12 -12正常,B16的时间 1.68V正常。A15主复位3.4V正常。
   BIOS,1脚有3.3V正常。                                        IO是W83627ehg-a供电5.03V正常PG信号由ATX 8脚提供3.01V正常。
本人已经刷过BIOS。
下U上假负载。CPU核心供电0.56.      复位有1.22V    pg信号;1.22               CPU到南桥1.22。地址线1.22...

好,各种电压我都量出来了。我也藏试过换U换了3-4个好的U还是一样的问题。   D0就是不跑CPU。那CPU供电正常。话我不敢说的太早。看看谁给意见我参考。。。谁又图贡献个吧谢谢

网友(点评):
跑D0可以先加焊下U坐看看

网友(点评):
CPU到南桥1.22。地址线1.22...* 这个电压在那里可以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有图贡献个吧谢谢啊。这板有点急。都放了一个星期了。今天才空下来看

网友:
华硕p5gz-mx 这个板子我修过。

网友:
触角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情况。。。。给个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懂我说什么了吗?还是说是通病?我是不跑CPU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了啊没有啊。。。。。我洗洗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这个板子开机没有复位,内存旁边一个八角芯片坏了,它是控制内存供电场管的。然后有复位了,但不跑码,后面发现网卡很烫,换了一个网卡再开机跑码正常了。对了,这个网卡还千兆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噢。我也看到了。但是现在CPU都不跑。我的内存是正常的。网卡已经拿来之前给拆了。现在是网吧再用的

网友:
压座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刚刚刚平复心情。又拿起板来搞。去压座子板都快压弯都不行啊

网友:
都正常的话,南桥有问题了吧

都正常的话,南桥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