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索尼上网本

楼主(2011-06-22):
  开机电流0.55左右,降到0.41,南桥CG82NM10 发热,更换后还是一样,测内存电压,CPU电压都正常,之前修过这种,换了CG82就好了, 高手请指教,

网友:
内存有没有换一个跟试一下。。。昨天刚修到一台。搞了半天,居然是内存坏了

现象也跟你一样

网友:
忘说了,测试卡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