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cpu 虚焊

楼主(2011-06-22):
这10.2寸 上网本 开不了机 电流到0.47 就停住了 要是 把散热片拆掉 开机cpu发烫 电流只要冲多0.50 再次开机 就能点亮 要是关机 几小时以后 又开不了 拆掉散热片 cpu发烫 又能点亮了 这是不是cpu 虚焊 ? 各位
CPU发烫
开不了机

网友:
上网本这种问题一般都是 CPU ,
北桥 空焊了

网友:
加焊CPU呀,易出这种现象

网友:
要不就是CPU管理芯片空焊

网友:
上网北桥爱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