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开机时序

楼主(2011-06-22):
当没有任何设备供电时(也就是说没有接上电源适配器或着电池的时候)主板RTC电路由CMOS电池提供3.3V电压来供电,它主要是保障时间的正常运行和CMOS信息。当我们插上电源的时候19V电压会经过两个MOS管给主板输入一个PWR_SRC(也就是19V电压)和一组待机的3/5V电压(我们就叫他3/5V ALW电压当然各品牌的主板给电压的命名也不一样比如像ASUS的叫它3/5V PCU),在这同时KBC里面的EC也复位了,随后KBC会发一个RSMRST#信号给南桥,南桥内部一部分功能开始初始化等待着开机命令(也就是PWRBTN#信号你今天跟我说的应该就是这个信号吧)同时KBC会发出一个也就是开关PWR_SW#信号(#号代表电压是由高到低再到高才有效的),当我们按下开关键的时候KBC里面的EC检测到一个电平的变化(就是PWR_SW#由高到低再到高这样一个变化),然后送出一个PWRBTN#(开机信号)给南桥,南桥收到这个信号后会先后拉高SLP_S5#,  SLP_S4#,  SLP_S3#信号给KBC,KBC会相继发出SUSON  DIMMON  1.2VSUSON  RUNON等等,给各电压芯片(这些都是外围设备电压的开启电压信号),各组电压芯片相继收到这些开启电压信号后会送出相应的电压例如3/5VSUS  1.2VSUS  1.5VSUS  1.8VDIMM  3/5VRUN  VTT等这一系列电压,(注意这些电压是有先后顺序的),我上述排列的这些电压顺序是不对的在这里只是给你做一个参考,你只有在以后的实践中慢慢去摸索,(当然想要后一个电压正常发出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上一组电压发出了以后该电压芯片会发出一个PWR_OK给KBC,KBC才会发出下一组电压的开启信号给下一组电压芯片),当这些电压都有了的时候他们的PWR_OK信号会聚集到一起汇组成一个PM_PWROK或者是ALLSYSPWROK信号这表示外围设备电压和南北桥供电电压均已正常开启,这个信号是发给KBC的,KBC接收到这个信号的时候会送出最后一个电压的开机信号也就是CPU电压的开启信号VR_ON给CPU电压芯片同时CPU电压芯片送出CPU电压(到这时整板的电压都以开启),CPU电压正常输出后CPU电压芯片会送出时钟的开启信号VR_PERGD_CLKEN#信号给时钟芯片,时钟芯片收到这个开启信号后会向整板送出时钟包括南桥,南桥收到时钟信号了这时南桥会发出PCI_RST#给PCI总线,于是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开始初始化等待复位(包括北桥),并同时发出H_PWRGD来通知CPU告诉CPU自己的核心电压已被开启,然后北桥会发出H_CPURST#给CPU, CPU开始复位这时主板才正式开机跑码了。(在这里我要提醒的是满足主板正常开机的三大条件是:电压,频率,复位。无论是那一项他们的先后顺序都是先由低级再到高级)当我们关机的时候主板的关机时序就是开机时序反着运行就是了。

网友:
不错,写的很好

网友:
这个是仁宝的开机时序吧?

网友:
平时看见的写时序的文章,帖子很多,有很多都没标记型号和版号有的连品牌都没有,请问时序难道是通用的吗,我知道的通用的时序就是INTEL内存南北桥显卡cpu总线,AMD系列就是内存南北桥显卡总线cpu,我感觉我的时序有些错误,求大侠帮我指正下,最好能把cpu供电芯片,电池充电芯片,3,5V供电芯片也连时序里,教教我嘛大哥,求你啦…………
还有个问题一个时序是只能与那品牌的机器对照理解呢还是非要型号版号一模一样新手才能对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