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44不跑码,求解

楼主(2011-06-22):
ms-7244   k9v ver:2.0     全板电压正常,复位有高电平,没法测到跳变。CPU发汤,应该CPU复位正常了,诊断卡上,IDRY FRAME 灯常亮。总线都测了,无断路,无短路。BIOS,为ISA总线,IO换过了。网卡也拆了。论坛下了BIOS,刷上还是不跑码。原来备份的BIOS大小是256K。论坛上下的是512K。刷回原来的BIOS,还是不跑码,不过诊断卡上的IDRY灯灭了

实在没招了。那位大侠帮忙支支招

网友(点评):
bios大小都不一样也能刷吗?

网友:
时钟芯片  我修好了三块   更换就ok

网友(点评):
我也怀疑过时钟芯片,可实在找不到这种的,网上也找不到PDF,请教,你是用什么替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  M-S的时钟容易坏吗?怎么可以测出来它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时钟芯片?

网友:
我上次一块换时钟芯片也修好了的。

网友:
复位有高电平,时钟有可能坏了吗,请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这个时钟芯片

网友:
此板已修复,原因是PCI倒针了,看来还是细心最重要

网友(点评):
倒针是不是短路

网友:
lz问一下倒针 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倒针就是针倒了,与其它针接触到了

网友:
看来维修中还是要心细呀、不然要走好多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