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一台明基P41花屏、黑屏

楼主(2011-06-22):
X1100集显、该机进系统黑屏、装系统过程中花屏,进PE却正常。
好吧,拉出win 7,我装、我装、我装装装。。。。。。不花了吧哈哈,咳、win7发现未知设备,能显就行,准备无视、又发现win7的透明菜单不见了,咳,忽视使用中居然死机,放电影花屏,哎,显卡不支持。格了格了,再装回XP
装机XP中发现只要选中显卡驱动,装中必花屏,好吧,小菜一碟,忽视显卡,得意的等待中,装完果真不花了,不过却发现未知VGA设备,分辩率只能调1024X768,手动装驱动,装完,嘿嘿,花屏了
换版本,重复以上过程,,,,,,,,,,,,,,,,,,,,,,,,,,,,,,,,,,,,,,,,,,,,,,,,,,,,,,,,,,,,,,当换到第N个XP版本时,奇迹终于出现了,忽视显卡驱动,它神奇的自动装了个不知名驱动,进系统、看电影一切OK了。
激动得泪奔啊,耗时一天。

点评这位,谁说我没装驱动???你没碰到过这种本吗?宏基、明基我碰到过好多,只要在GHOST扫描系统硬件时,把显卡的勾去掉,装完再手动装驱动就可以了。只不过这一台很顽固。
那 ghost系统在我忽视了显卡驱动后,它自动装了另一个ATI驱动,我不知道是什么驱动,反正一切正常。
谁说不是经验啦?不要总以为花屏、黑屏就去搞显卡。

网友(点评):
这叫什么经验,显卡驱动都不装的,这样叫维修好了啊?明显忽悠客户

网友(点评):
先软后硬,,忙了一天,用安装版的,纯净版,的可能更快。

网友:
晕!什么XP也不说!根本也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换那多GHOST?

网友:
楼主意思是,不装显卡驱动,就不花瓶了

网友:
学习了,在这里来挣点积分,要下载东西。谢谢了

网友:
肯定用不长要返修的,

网友:
只会用Ghost的人才!

网友:
如果用原装安装的系统 换了官方的驱动不正确 那个才叫做正在的显卡问题 是吧 ?

网友:
不装驱动,客户还会再去找你的!直接加焊或者换显卡吧!!!

网友:
他的意思是不要轻易的去动BGA芯片如显卡。。但是楼主你这台机要是返修了要告诉我们一声啊不要默默的去修好也不说噢呵呵

网友:
我觉得这个机器还是有问题的,并非驱动问题

网友:
  换的是什么版本的GOST啊   说详细点好吗

网友:
有碰到过一台忘了具体型号的HP机,装XP过程都OK,就打完显卡驱动花,本要修显卡的,幸亏客户及时阻止,说是他自己有备份显卡驱动,装了他的就OK,当时这个尴尬哦

网友:
貌似像····感觉不怎么样

网友:
一般这样的机子显卡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一台SONY的机子装好显卡驱动就屏暗  不知道怎么弄了  进PE正常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有驱动不对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显卡花屏。或者显示不正常的。 HP1000我就遇到过。

网友:
我明白楼主说的。我原搞过几台X1000的机。。不过不用楼主说的那么惨。。关键是官网的显卡驱动。搞对了。什么版本都没事。

网友:
显卡驱动是会影响显卡花屏黑屏的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