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跑23

楼主(2011-06-22):
联想E43A独显,版号广达LE9,主板无进水,上电测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诊断卡跑到23,感觉过了内存,测显卡供电+VGACORE0.79V,找到图纸发现+VGACORE应该为1.17v,电源管理芯片为Oz8118,测得下管驱动为4.8V,上管驱动为1.00V,请教下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不要看代码,现在还不能确定就是他坏了,可以先换一个试试,不行的话再考虑一下BIOS。

网友:
确定好腐蚀的地方清理好了

网友(点评):
楼主的这个板子没有进水!

网友:
图纸上的电压和实际电压不符合,一定是电压被拉低··

网友:
感觉电压都不对的啊

网友:
只有代换才知道哦  这样也无法确定

网友:
电压不正常,换一个芯片看看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吗?反馈,以及后面的滤波电容有问题都会拉低电压的

网友:
查反馈滤波电路!

网友:
显卡供电不对啊,断开电感看看这边是多少V,确认是桥拉低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