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150s4色度调节的时间菜单闪一下就灭了,无法调节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22):
飞利浦液晶显示器150s4色度调节的时间菜单闪一下就灭了,无法调节,什么原因,

网友:
MCU程序坏!

网友:
是不是按键有问题

网友:
先易后难,按键有问题不,,

网友:
查按键调色哪条线,断掉控制板,短接此线看看。

网友:
按键坏了,先换按键。

网友:
先换所有的按键先,如果不行,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先换按键,再刷程序。。。

网友:
换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