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连接无线网

楼主(2011-06-22):
我的机器是清华同方K41H  装完系统  安装了所有驱动  安装了无限网卡驱动以后就是不能使用。 我的驱动是在官网上下的。 系统自动检测的结果是无限适配器或者是访问点有问题。前提我交换机没问题。因为交换机现在别的机器可以用。 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设备管理器上能认到你用的网络适配器不,认到的话在服务里面重新激活一下看看,你网卡没装系统前能用不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面都没问题。 我的系统是纯净版的  装系统以后什么驱动都没有

网友:
驱动卸载掉,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卸掉了,重装还是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