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华硕P4P800-X双通道主板 为什么带不起坏内存

楼主(2011-06-22):
华硕P4P800-X双通道主板 为什么带不起坏内存    已经试了一把坏内存了   就一个点的亮  但是到logo死机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点评):
你的是DDR2 还是DDR3? DDR3的加工生产测试目前没有几个人能搞定、

网友(点评):
DDR2生产测试系统!P35配合X38 很完美! DDR3生产测试 P35配合H55很完美!

网友(点评):
每天生产量少于 100条,建议DDR2 的X38至少5张!DDR3 H55 至少也是5张!维修台P35至少3张以上!测试程式AMT64 00 01,威刚或三星工厂RAM的软件!RST PRO3 .nsrd台湾软件,就可以哦,

网友(点评):
楼主想学修内存啊

网友:
双通道要两根内存参数都一样的好内存才能点亮的。

网友:
  要两条一样的才可以的

网友:
你选错主板了,要865GV带显卡插槽的主板才好用,你测试的是DDR1代内存吧!自己翻翻内存部分的贴子!

网友(点评):
DDR1?这个有什么搞头! 现在他们才卖20多块钱一条! 还是新PCB。我对DDR1的wanq

网友(点评):
忘记说了是 DDR1 400 512M的

网友:
基本上不太搞内存啊。有量还可以干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用什么牌子的865GV的板子啊?

网友(点评):
不早说出运费我送你2张865,我不搞DDR1的哦,我对DDR1的完全没有兴趣了。我有几个865GV,我当废品卖了!

网友(点评):
需要更改主板上的BIOS吗?

网友:
一般,只要865的主板就可以,其他芯片组的就不好说了,我遇到过VIA的也可以带坏内存,我只试过几个内存,后来给卖掉了记不得具体型号。
还是865GV的好用一些,毕竟很多人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