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小问题 大家进来帮我看看...

楼主(2011-06-22):
IBM T42 笔记本 。开机以后在显示了IBM的标志后出现黑屏状态,在屏幕左上角有一光标在闪,然后硬盘指示灯不闪,好像是硬盘没有工作,一直进不了系统!在BIOS里面可以检测到硬盘,也将硬盘设置为了第一启动项 但是就是进不了系统  DOS工具也能看到硬盘  MHDD测试显示硬盘正常 没有坏道   求解 !

网友:
拿个新硬盘挂上去试一下不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引导区被破坏了?

网友:
系统装了试试看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的就南桥。。

网友:
重新做下系统试试

网友:
以前有次装系统时停电了,来电开机根本进不去,再从做。

网友:
修复主引导试吧

网友:
BIOS 里面硬盘接口改了没有

网友:
引导问题而已··重装咯··要在T42上装··拿出来G就会出现你那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引导区的问题多,

网友:
重装系统!呵呵..什么硬盘要是分区表有问题 会提示 no MBR/DBR。。你是系统进不去!小问题

网友:
系统问提哇

网友:
有可能硬盘分工表乱了.你可以用光盘启动重一下分区表FDISK/MBR.或者在DOS下格式化一下C盘。

网友:
修复主引导区就 行了 。

网友:
系统,引导不起啊,先安装个原版的试试。然后换硬盘,试试呗

网友:
重装看看了,,,,还有就是用分区工具查看下分区状态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别想的太复杂了,既然出现IBM logo画面了说明主板基本检测通过 内存 显卡基本没什么问题 ,既然硬盘在BIOS里能认到,那么说明硬盘0磁道是没问题的,一般直接说明硬盘没问题, 结合你给出的已知条件,硬盘介质正常和LOGO画面后光标闪,可以推断出大概问题出在硬盘引导MBR上面,没有硬盘的话会提示NOT FOUND BOOT DRIVE 等英文。
解决方法你可以用量产U盘修复下MBR试试,或者重新装个系统。

网友:
引导分区被破坏,重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是硬盘的问题 ,挂上一个新硬盘 或者重新做一下系统,修复一下主引导分区

网友:
DOS下输入 fdisk /mbr ,重写引导记录可以解决!

网友:
是不是硬盘出现坏道了,引起机子变慢。你把硬盘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