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PLNM 主板网卡和声卡驱动怎么打?(急)

楼主(2011-06-22):
我找的是INTEL官网声卡驱动,打上去没用,还有网卡根本都检测不到。有什么窍门吗?

什么驱动精灵,驱动人生,自由天空 ,E5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
声卡是矽玛特STAC 92XX  现在应该叫IDT
http://drivers.mydrivers.com/drivers/217-87151-SigmaTel-STAC-92XX-C-Major-HD-Audio-5.10.5790.3-For-/
网卡就是是英特尔的Pro100
http://so.mydrivers.com/drivers.aspx?q=100%20PRO&classtype=23&ordertype=1

网友(点评):
网卡试了也没用,怀疑主板有问题

网友:
在管网下原装驱动嘛!

网友:
有可能网卡声卡坏

网友(点评):
我买了3块同样的板子,一样的情况,不太可以都是坏的

网友:
刚想起来 这板子声卡上的跳线帽得把56 910短接才可以

刚看到 你说检测不到 最好重新加载一下BIOS的默认设置 很可能是屏蔽了

网友(点评):
BIOS恢复工厂模式后,网卡驱动正常了,声卡驱动还是打不上,有个黄色感叹号。

网友(点评):
驱动人生能够安装驱动,提示安装好,黄感叹号还在

网友(点评):
卸载总线,重装后OK

网友:
是不是网卡和声卡都有问题啊??

网友:
搞定了,卸载总线  重新安装OK

网友:
这板子 我有好几块 也都有些毛病 SATA口 不行 其他都很好

网友:
建议你去主板的官网下驱动   还要看下是不是BIOS里把声卡屏蔽了

网友:
主板驱动没装的话  会有很多驱动都装不上的~!

网友:
没有碰过用驱动精灵都不行,,,到官网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板子很怪异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今天发现BGA封装的网卡居然虚焊,日 在顾客面前丢脸了。

网友:
换个新版的系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