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信号没有,

楼主(2011-06-22):
一个长城的电源没有PWERGOOD信号,339换过,还是没有,高手们说说,有多少可能引起

网友:
测对地阻值,有没短路 断路

网友:
短接绿黑线后,测339的10、11、13脚电压,看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把PG电容换了试一下?

网友:
ATX电源风扇转,上板不工作。
    此电源在有些板能工作,有些板指示等亮。但不工作。测12V.3.3V。5V电压都正常。以为是代不起负载,挂负载电压也不变。把电容都查过了。最后测到ATX的8脚PG电压才0.9-1V(不正常)。查该电路从LM393的13脚出来。换393无结果。最后测到4脚开始为2.65V表笔碰到一会电压就到了5V。再测PG有5V了。应判断有电阻性能不好。总后查到一颗270K从5V电压供PG的偏置电阻开路。换后正常。
从我的维修经验里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