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SL410K 的怪问题 求救

楼主(2011-06-22):
这台机器 是开机无显 看电流像是BOSS 问题 刚开是刷BIOS 好了 后来两天之后 又回来了有刷BIOS 好了 有用两天还是 不好 现在用怎么办 求各位大师 帮帮忙白 谢谢
刷BIOS

网友:
刷了BIOS只能用2 天就不行了?这真是个怪病,没听说过,看看哪位高手知道原因,也学习下

网友:
我修到过,你那个上诊断卡跑了没

网友:
没有这杨的怎段卡 有跳变的

网友:
是不是不是那个的问题啊

网友:
BIOS 芯片有问题。

网友:
那就换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