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的经验

楼主(2011-06-22):
一台联想17的lcd,开机3秒后黑屏,开始以为是灯管,后来看高压变压器有些虚焊,就把周边的配置什么的都加焊了一下,神奇的好了。
一块865的板,ps/2接口不能用,vcc只有1.5v追电路在apm4500场馆g极有12v,s极也有5v,可d极只有1.5v,代换一个,故障修复。

网友(点评):
开始看apm4500还以为是什么,还好你会写出G.D.S

网友(点评):
明明看到虚焊了。加焊后好了很正常啊。还神奇的好了。不愧是楼主

网友:
雖然蠻簡短的,但對新手來說都是不錯的學習~~

网友:
虽然普通但是实用

网友:
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有个经验,是显示器亮一会就灭,看看高压变压器的高压测绕组,看看有没有变色,如果有一个变色的,高压包就坏一个了,没有同样的代换的话,换通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