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重做显卡后显示绿屏

楼主(2011-06-22):
今天修了一台HP V3000的笔记本,还是老问题花屏。重做显卡芯片后出现绿屏,有图像但全屏绿色.望高手请教

网友:
外接正常,内接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没作好或坏了。

网友:
还是显卡。。。。

网友:
显卡换一个。应该能好

网友:
你重做看看吧   再不行就换个显卡芯片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我也弄过那机子、显卡很容易虚汗、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没做好,这个机子显卡又那么出问题,之前外接是好的,内显又不正常我也想不通,后来请教了下别人,他说外接个内屏不是显卡内的同一个模块,这时我才想通了

网友:
显卡做了两次还是一样,应该是显卡芯片问题,我试试。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先排除屏线问题,再换个显卡。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 我原来弄过一台 不是绿的 而是缺很多颜色 最后还是继续弄显卡

网友:
屏接口  针

网友:
信号输出不正常 先排除屏线吧

网友:
换个屏线  在试试显卡···是不是没做好啊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V3000 屏线也坏的多  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或许是屛线接口那里的针脚歪了吧,先检查这里再做显卡

网友:
信号不正常,可以测下电容。

网友:
再怎么说你还是先排除屏线或屏接口后再搞显卡好点。我之前就处理过一次外接正常,屏显绿色的,就是屏的接口有一处氧化了。

网友:
换了显卡芯片就好了。问题是显卡芯片LVDS口有一个脚对地短路造成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

无此帐号 -5 灌水严重!

网友:
CRT 用的是模拟信号 屏用的是LVDS信号,数字的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一样故障,最后把显卡拿下从植上去,OK了,就是显示的事

网友:
不如直接换个显卡算了

网友:
屏线 显卡先加热显卡吧

网友:
我也认为你应该先测屏线接口 屏线 屏 最后再换显卡。看三基色对地阻值怎么样

网友:
打下主板板屏线接口信号线对地阻值呀,量下屏线是否通

网友:
送来修时不是花屏吗  那时偏色不  有条件先换个屏线  不行的话换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