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31-VM 查个零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1-06-22):
华硕P5K31-VM oem,可能用于方正卓越s300机型,主板是二修板,目前不过内存,IO已换过,BIOS也刷过,仔细检查后发现IO边上个集成块缺失,红圈里的这个零件是什么型号,有板有图的朋友帮忙查一下!

网友:
ST75185CTR     是一个20PIN的IC

网友:
忘了说了 是COM口芯片

网友:
如果说缺失这个串口芯片那应该也没事吧?!而现在是不过内存。有点头晕。内存供电又是正常的。

网友:
是COM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