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22):
请教个问题,维修一台电源高压一体的液晶,本来是暗屏,测得灯管、5V、12V都正常,所以怀疑是高压电路出问题了,买了块新的高压板接上,通电屏亮,暗自窃喜修好了,后连接主机测试,杯具发生,插上信号线后黑屏,信号灯闪烁。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反馈电路问题,引起高压保护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