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2 屏幕分屏 -左右分屏求助

楼主(2011-06-22):
清华同方锋锐k42集成显卡 内存 北桥都换过,屏幕还是左右分开显示的,求助  在线等高手

网友:
外接正常吗,正常的话码片问题,检查屏的码片连到板子的3条线是否正常,先找个屏试下,不正常的话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点评):
朋友屏幕拿去测了没问题 ,码片和分屏有关系吗 ,能不能仔细讲下。。

网友:
继续在线等。。

网友:
有些是屏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啊?可能刷个BIOS!

网友:
屏单独测过没问题   bios刷过 无果

网友:
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外接试了不显  集显的北桥换了啊   就剩屏线了

网友:
没有知道了吗???在线等思路

网友:
屏线量下,LVDS接口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点评):
屏在别的机器测了没问题

网友:
换个屏绝对好

网友:
直接做显卡。。。。。。。。。